西门子300plc的IO错误导致CPU停止

楼主(2019-11-17):
有一台300plc没有子站,突然CPU和AO模块的SF灯亮,硬件组态在线监视发现AO模块故障,我换了一个新的AO模块后故障消除正常运行(但旧模块并没有坏,因为我换到其他地方可以正常使用)。运行了有三四个小时,又出现和刚才一样的故障,我断电重启了一下,故障消除试运行,没过几分钟一个24伏电源模块烧了, 于是我量了所有模块的每个端子的对地电阻,都没有接地。于是我换了新的24伏电源模块,上电后SF灯还亮,我看了下硬件组态和现场一样,在线监测发现从CPU后面所有模块都连接不上了(淡灰色的状态),我量了一下所有模块的供电电压都正常23.9伏,在线诊断了一下说是IO错误导致CPU停止,我断电后把CPU后面两个模块的U形背板换成新的,所有模块重新插拔,AO模块也重新换了。上电后CPU和模拟量模块的SF灯还亮,CPU运行不起来。 于是我从组态里把CPU后面所有的模块都删掉重新下载到CPU里,CPU还是起不来,诊断还是IO错误导致CPU停止。下载空程序进去也试了,还是一样的毛病。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模拟量输出超程吧,程序增加OB82/OB81了就不会停机了。具体是OB81还是OB82我记不清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处理经验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超程吧,程序增加OB82/OB81了就不会停...

网友C:
查看一下帮助,估计就是CPU没有重新复位,你试试看能不能出现情况类似的

网友D:
谢谢分享     非常实用     研究一下

网友E:
增加OB81~88中的块,另外还要看编程语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帮助,估计就是CPU没有重新复位,你试试看能不能出现情况类似的

CPU断电重启了,也从STOP打到RUN,但是RUN的绿灯闪三秒钟就又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超程吧,程序增加OB82/OB81了就不会停机了。具体是OB81还是OB82我记不清了。

可是你看最后一张图,我把硬件组态都删除了,就留了一个CPU,把所有程序都清空(保留OB1块,里面程序清空)下进去CPU起不来,模拟仿真一下CPU是绿灯可以起来,应该不存在超量程了把?   后来把每个模块的接线端子都重新紧了一下,原来的程序重新下进去就好了,这两天也没有出问题。    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空程序下到CPU里起不来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增加OB81~88中的块,另外还要看编程语言

程序应该是好的,我把空程序下进去也不好使,CPU起不来。后来把每个模块的所有接线端子重新紧固了一下就好了,但是不是只是由于这个问题导致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增加OB81...

后面的状况应该CP模块有问题了;

之前的状况先是AO报警,然后还烧了电源,有可能是AO输出有部分短路,或者端子排里面有问题,导致过电流电源故障;

网友H(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I(2020-03-21):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增加OB81... 内容的回复!-------------------------后面的状况应该CP模块有问题了;之前的状况先是AO报警,然后还烧了电源,有可能是AO输出有部分短路,或者端子排里面有问题,导致过电流电源故障;

输出点位需带2A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