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100A无响应,求助中~

楼主(2019-11-18):
大神们好,小工求帮忙,我用S7-200 SMART写了最简单的运动控制程序,给了信号后PLC有输出,但是MR-JE-100A伺服器无响应,一直是0和1交替闪烁,伺服电机里面有声音,这是哪里还没设置对吗?图片是一些关键信息,求教!谢谢!

这是CN1的接线图

网友A:
PLC只有PNP型高电平输出,还有就是如果伺服脉冲是5V输入,还需要串电阻2.2KΩ

网友B:
估计你哪个接线方式不对,你看看伺服驱动器的COM端和200smart的COM端的极性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