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七寸触摸屏与汇川PLC485通讯连接的方法

楼主(2019-11-18):
首先将AUTOSHOP的COM0通讯参数配置/协议选择改为HMI监控协议,接着打开MCGS设备窗口添加同用串口父设备,再添加三菱FX系列编程口,双击进入删除所有设备通道,最后更改CPU类型为FX2NCPU,确定即可。其它步骤不用详细说明了,个人正好在做相关工程,谢谢观看!

网友A:
图文并茂描述比较直观,楼主可以补充些图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描述比较直观,楼主可以补充些图片哦

立马安排

网友B(2020-05-24):
就需要像楼主这样的人v

网友C(2022-01-03):
我试了怎么通讯不了

网友D(2022-03-17):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怎么通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