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GA和力控通讯

楼主(2019-11-18):
求问各位大佬第一次用组态软件我的PLC是FX3GA 。我本来试过一次用3米长的编程电缆来通讯FX3GA是可以实现在工控机上控制。(我的PLC在30米左右的地方)之后我去找制作通讯电缆的人他说用编程口通讯只能短时间监控要是长时间监控只能用9针232通讯。问题来了 我不知道要是232通讯 现在设置去到这步我找不到FX3GA系列,现在只有FXon,FX2C和 fx2n 我应该选择哪个呢 还有一点的是编程口真的不可以长时间监控吗。(30米长的通讯线是加了隔离放大器所以应该30米是通讯得上得)要是编程口没问题能够长时间监控我就直接买一条定制编程线就可以了微信图片_20191118105732.png

网友A:
我觉得最好加个以太网模块和一个交换机,这样下载程序方便,而且通信速度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