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更换伺服驱动

楼主(2019-11-18):
台达伺服驱动原来是ASD-A1521-AB更换成ASD-A1521MA,显示ALE11报警,线,电机,编码器是好的,什么原因,版本不对吗?需要升级吗,怎么升级?

楼主:
台达驱动韧体升级后,如果初始化,韧体是初始的,还是升级后的

网友A:
现ALE11报警的原因有:编码器线接线错误、电机编码器故障、驱动器硬件故障。

首先检查一下接线,找手册看编码器接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接错,
如果是老设备的话,说明接线没有错误,检查线路是否有破损,没有的话估计编码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者就是电机了。
如果说屏蔽不好的话,估计控制电路部分的电路问题成分更大,检查控制电路中直流电路是否有设计错误。

文章来自: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529327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