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用手脉驱动伺服的计数及脉冲问题

楼主(2019-11-18):
我们这新进的一台机床,其中有一个轴是伺服控制的,可以使用手脉控制,然后他程序里用的X1的高速计数,然后再乘上手脉比例然后Y0输出脉冲的方式,但是程序里计数的数值和D390/D400/D510/这几个位置都是啥意思有人能给讲解一下吗?

看程序应该D390是脉冲计数的值,但为什么是D390。

D510里什么数值,整个程序并没有声明或是调整这个位的数值而是直接引用的。

最后是不是程序给的不全呢,有些指令没有。

网友A:
这几个寄存器只不过是换算间接变量而已,并不是手轮输入的高速数值直接就可以直接控制Y0高速脉冲,比如手轮转动一圈机械结构走1mm,手轮转一圈输入3600脉冲,Y0输出5000脉冲控制电机走一圈(只是随便举例)。。。。。。。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寄存器只不过是换算间接变量而已,并不是手轮输入的...

我是想问问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我查了一下这几个计数器设置位是给C241的,源程序标的C238,还有那个D390的数据是不是少了DMOV的指令,计数器当前值应该在C241里,还有D510的数值是不是也少了赋值指令。

我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