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信号采集求助

楼主(2019-11-18):
想请教一大家有用过那种16路4-20ma的带485通讯的信号采集卡吗?好不好用,和台达的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过485转换的会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模拟量扩展输入模块采集速度明显优势。如果对时效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通信的方式,根据你现场使用情况客户需求进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