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施工的验收标准

楼主(2019-11-18):
电线我们日常家居的重要能源之一,做好家居电工的验收,能确保家居供电安全,利于我们使用稳定的供电,杜绝用电安全隐患。

电工验收标准

  • 1、设计布线时,执行强电走上,弱电在下,横平竖直,避免交叉,美观实用的原则。

  • 2、开槽深度应一致,一般是PVC管直径+10MM。

  • 3、电源线配线时,所用导线截面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情况, 照明 1.5平方, 空调 挂机及插座2.5平方, 柜机4.0平方,进户线10.0平方。

  • 4、暗线敷设必须配阻燃PVC管。插座用SG20管,照明用SG16管。当管线长度超过15m或有两个直角弯时,应增设拉线盒。天棚上的灯具位设拉线盒固定

  • 5、PVC管应用管卡固定。PVC管接头均用配套接头,用PVC胶水粘牢,弯头均用弹簧弯曲。暗盒、拉线盒与PVC管用锣接固定。

电工验收程序

  • 1、电工在施工前应熟悉电路施工图纸或业主的要求,确保所有电器、开关、电话、电视、网络插座位置。

  • 2、开关、暗盒定位按工程要求必须对称、纵横一致。

  • 3、购买所有电线、电话线、电视线、网络线必须达到国家检测标准,杜绝产品不合格现象。

  • 4、电路开槽布管、穿线、检查并测试。电线接头牢固无松动,用双层绝缘胶布緾紧,并在接头处留有检修口。

  • 5、检查所有灯具开关是否灵活,插座面板有无松动,杜绝导电、漏电发生。

  • 6、每组电路回路清楚可靠,符合用电要求,火线、零线、电线要分色或有明显标记。

  • 7、请业主验收无问题签字后用水泥砂浆把所有线槽、暗盒封闭好,以确保瓦工正常施工。

电工验收的规范

  • 1、进行各种线路移位改造时,应首先确定线路终端插座的位置,并在墙面标画出准确的位置和尺寸,然后向就近的同类插座引线,引线的方法是:如果插 座在墙的上部,在墙面垂直向上开槽,至墙的顶部安装装饰角线的安装线内;

  • 如果是在墙的下部,垂直向下开槽,至安装踢脚板的底部。槽深15毫米左右,将电线 导线装入护线套管,卧入墙面槽内,用水泥砂浆抹平,使之固定在墙内。如果原插座保留,则重新安装在原位置上,如果不保留,则应用砖块填堵后,用水泥砂浆抹 平。沿地面的导线,在安装踢脚板时,卧于踢脚板的底部内侧,沿顶角的导线,在安装装饰线时,隐蔽在装饰角线的内部。

  • 2 、电路改造工程的施工规范。

  • 开槽深度应一致,槽线顶直,应先在墙面弹出控制线后,再用云石机切割墙面,人工开槽。线路安装时必须加护线套管,套管连接应紧 密、平顺,直角拐角处应将角内侧切开,切口一侧切圆弧形接口后,折弯安装。

  • 导线装入套管后,应使用导线固定夹子,先固定在墙内及墙面后,再抹灰隐蔽或用踢 脚板、装饰角线隐蔽。插座盒的安装应先在墙面开出洞孔,导线插入线盒后,线盒卧入洞孔固定,将导线与面板固定,并将面板固定在线盒上。安装电源开关的方法与插座盒的方法一致。

  • 3、电线应使用铜线,并按用电容量进行配置。不可太细。建议空调的线径用4平方毫米电线;插座用2.5平方毫米电线;普通照明灯具用1.5平方毫米电线。电线布线时除穿过空心楼板外,必须穿管;不同电压的电线如照明线和电话、电视线不可穿在同一管内;电源插座面板应是左边零线、右边相线、上边地线,不可接错;零线、相线、地线应用不同颜色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