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做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时控呀?

楼主(2019-11-18):
,类似于图片这样的A47C02AC-0BB7-4997-A009-82C16F554B42.png想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做个时控开关,哪位大神会啊?时控控制变频器

网友A:
你可以先创建数值型对象两个命名:时、分。开关型两个命名A1、A2再设置时、分的数值区间,完成后写脚本判断时、分的设定值与系统时间进行较,满足就将A1/A2置1、置0就搞定了么。其它方法就不多加描述了,鄙人有工程在手里所以比较忙。望见谅!

网友B:
TIM图片20191120083927.png去年在甲方招待所楞憋了一天做出来了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在触摸屏设置,然后plc读取系统时间做个比较吗?

楼主:
没有PLC  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通讯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在触摸屏设置,然后plc读取系统时间做个比较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PLC  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通讯的回复内容:对: ...

一样的道理,触摸屏也可以读取系统时间做比较触发

网友E:
这个版本是Pro软件做的吗。要是最新版本的软件应该有的这个

网友B:
就是设定时间和当前时间比较就完事了

网友B:
缺点就是输入时间必须精确到秒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定时间和当前时间比较就完事了

网友F:
mcgs 脚本里关于时间的函数很丰富,也有定时器策略等,实现不难。

网友G:
当前时间比较就完事了

网友G:
估计我是不知道的

网友G:
估计我是不知道的1

网友H:
按一楼说的思路做。

网友I(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J(2020-03-13):
感谢楼主分享了,下载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