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条式气胀轴-拆卸维修方法分享!

楼主(2019-11-18):
板条式气胀轴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很多客户都会反馈说自家的板条式气胀轴发热发烫的很厉害,或者说刚换上去的羊毛毡经过一段时间后就破掉了,导致气囊漏气。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做滑差式气胀轴过度摩擦产生热量,最后把气囊磨破,接下来天机传动为大家简短介绍一下气胀轴的拆卸方法:

在拆卸气胀轴之前,要先看一下气涨轴的结构图,再来进行操作。

1.先压一下气涨轴充气嘴的钢头,将气涨轴内的压缩空气放完,再进行拆下充气嘴。

2.运用直径1-1.2mm的铁丝沿气涨轴圆周方向穿人键条上的小孔,同一圆周方向的为一组;将悉数键条绑牢。避免拉出气囊时。

3.即便健条掉入铝合金辊筒中,也能够方便于安装气囊。

4.并将固定铝合金辊筒和气涨轴两个端头的定位螺钉(M6内六角螺钉)和定位套进行取出。

总之,不管是调大张力还是调小张力,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滑差式气胀轴调整到一个理想的分切收卷状态。

网友A(2019-12-25):
1.先压一下气涨轴充气嘴的钢头,将气涨轴内的压缩空气放完,再进行拆下充气嘴1.先压一下气涨轴充气嘴的钢头,将气涨轴内的压缩空气放完,再进行拆下充气嘴1.先压一下气涨轴充气嘴的钢头,将气涨轴内的压缩空气放完,再进行拆下充气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