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在使用中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二)

楼主(2019-11-19):
3工业门电机在运行中受到外力后出现故障

解释:卷帘在正常行程范围内遇上障碍物急停或出现故障。

可能出现的故障:门体无法完全关闭或者完全开启;电机运行不流畅;发出异响、电机在门体受阻后持续运行一段时间才停止,导致门体挤压变形,同时电机故障。

原因及解决办法:

1)电机行程限位非正常外力作用下出现故障,只需要重新设定电机行程即可;

2)电机运行不流畅是因为过载,有可能在发生故障的时候导致零配件错位/变形卡死电机,需要拆卸罩壳检查部分配件;

3)情节严重需要更换电机,同时更换在意外中变形的帘片和零配件,复位门体。

4工业门电机在运转中突然停止

解释:工业门卷帘在开启或关闭未完成的情况下停止。

原因及解决办法:

1)再次旭峰门业工业门按遥控器或者开关卷帘又恢复运作,表面电机行程限位故障;

2)再次按遥控器或者开关卷帘没有响应,可能是电机运行过于频繁,电机过热,热保护器跳开。待约3-10分钟左右电机冷却后,自动恢复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