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自动伺服送料机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19):
 机械使用过程中会使机械内部零件造成磨损等问题,为了机械的性能及机械的安全着想,伺服送料机的保养要特别注意以下六点。

使用自动伺服送料机的注意事项:

1、滚轮的齿轮部分,涂上齿轮黄油并补充更换齿轮油。

2、滚轮间是否有污物,齿轮间是否有异物。

3、送料滚轮是否有良好的平行度。

4伺服送料机的各机构间结合的螺丝及螺帽是否松动。

5、操作面板上的开关及显示屏是否异常。

6、各部分是否有损伤变形等异常现象。

2、保证最佳的模具间隙模具间隙是指冲头进入下模中,两侧的间隙之和,它与板厚、材质以及冲压工艺有关,选用合适的模具间隙,能够保证良好的冲孔质量,减少毛刺和塌陷,保持板料平整,有效防止带料,延长模具寿命。自动送料机通过检查冲压废料的情况,可以判定模具间隙是否合适。如果间隙过大,废料会出现粗糙起伏的断裂面和较小的光亮面。间隙越大,断裂面与光亮面形成的角度就越大,冲孔时会形成卷边和断裂,甚至出现一个薄缘突起。反之,如果间隙过小,废料会出现小角度断裂面和较大的光亮面。当进行开槽、步冲、剪切等局部冲压时,侧向力将使冲头偏转而造成单边间隙过小,有时刃边偏移过大会刮伤下模,造成上下模的快速磨损,模具以最佳间隙冲压时,废料的断裂面和光亮面具有相同的角度,并相互重合,这样可使冲裁力最小,冲孔的毛刺也很小。

3、刃磨可有效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如果工件出现过大的毛刺或冲压时产生异常噪音,可能是模具钝化了,数控送料机检查冲头及下模,当其刃边磨损产生半径约0.10mm的圆弧时,就要刃磨了,实践表明,经常进行微量的刃磨而不是等到非磨不可时再刃磨,不仅会保持良好的工件质量,减小冲裁力,而且可使模具寿命延长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