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区分贴片电感和屏蔽电感

楼主(2019-11-19):
    贴片电感,英语:Chip inductors,又称为功率电感、大电流电感和表面贴装高功率电感。具有小型化,高品质,高能量储存和低电阻等特性。功率贴片电感是分带磁罩和不带磁罩两种,主要由磁芯和铜线组成。 在电路中主要起滤波和振荡作用。贴片电感的主要参数有电感量、允许偏差、分布电容、额定电流及品质因数等。

    解读贴片电感的5个主要参数

    1.电感量:空载测量(理论值)和在实际电路中的测量(实际值)。由于电感使用的实际电路过多,难以类举。只有在空载情况下的测量加以解说。

    电感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感线圈的圈数(匝数),绕制方式,有无磁心及磁心的材料等决定。通常情况下,线圈圈数越多,绕制的线圈越密集,电感量就越大。有磁心的线圈比无磁心的线圈的电感量大。磁心导磁率越大,电感量也就越大。所以电感量是有很多因素来决定它的大小。电感量的基本单位是亨利(简称亨),用字母“H”表示。常用的单位还有毫亨(mH)和微亨(μH),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H=1000mH;1mH=1000μH

    2.允许偏差:电感量单位后面用一个英文字母表示其允许偏差,各字母所代表的允许偏差见下表。例如:560uHK表示标称电感量为560uH,允许偏差为土10%,文字符号为法文字符号法,是将电感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按—定的规律组合标志在电感体上。采用这种标示方法的通常是一些小功率电感器其单位通常为nH或pH,用N或R代表小数点。例如:4N7表示电感量为4.7nH,4R7则代表电感量为4.7uH;47N表示电感量为47nH,6R8表示电感量为6.8uH。

    标注的感量与实际感量的允许误差值。一般用于振荡或滤波线路中的贴片电感要求精度较高,允许偏差为±0.2%~±0.5%;而用于耦合或高频阻流的精度要求不高,允许偏差为±10%~15%。

    3.分布电容:线圈的匝与匝之间、线圈与磁心之间存在的电容。分布电容越小,其稳定性越好。

    通常将模拟电路区和数字电路区合理地分开,将电源线和地线单独引出,把电源供给处汇集到一点。又如在家庭综合布线时,要将220V供电线路遇电话线、网络线及音频、视频线等分开布线,且要求尽量不要平行敷设。

    4.额定电流:额定电流是指产品设备在额定电压下,按照额定功率运行时的电流。

    贴片电感正常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若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则会烧毁。

    5.品质因数:也称Q值或优值,是衡量电感器质量的主要参数。他是指贴片电感在某一频率的交流电压下工作时,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贴片电感和屏蔽电感,常规贴片电感在电路中并不会起到屏蔽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屏蔽电感外部带有磁屏蔽罩,能够屏蔽掉电路中不稳定的电流,起到很好的阻隔作用;能够很好的起到抗EMI作用,减少电路产生的磁场对其他元器件的干扰,削弱对外界的电磁干扰。

    贴片电感和屏蔽电感,而常规的贴片电感,没有带磁屏蔽罩,相比之下,体积较小,方便于安装在电路的表面,同时拥有丰富的尺寸型号供人选择。常规贴片电感拥有优良的耐焊接性及耐热性,适用于一般焊接及回流焊,有很好的频率特性,由于没有磁屏蔽罩,因而成本常规电感成本较低。

    贴片电感和屏蔽电感,屏蔽电感的屏蔽罩能够将正电导体包围起来,而在屏蔽罩的内侧将感应出与带电导体等量的负电荷,外侧出现与带电导体等量的正电荷。如果这时将屏蔽电感接地,外侧的正电荷将流入大地,不再有电场存在,而正点导体的电场则被屏蔽在电感内部。

    屏蔽电感和贴片电感其实就是一个为开磁路,一个为闭磁路,所谓闭磁路指的是整个闭合磁路都由磁性材料组成,开磁路指的是磁路中有明显的空气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