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铣)电主轴正确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

楼主(2019-11-19):
电主轴是雕铣机关键部件之一,维护好电主轴是保证雕铣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使用的方法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雕刻和雕铣质量,以及主轴的工作寿命。

雕刻(铣)电主轴正确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

1、避免撞击

强烈撞击,特别是主轴端部及前端盖部位绝不许撞击,否则会损坏精密轴承及主轴精度,造成主轴回转精度的丧失。

2、正确安装和夹紧

安装前应确认主轴电机状态正常,主要指外观无损伤,主轴转动轻匀。用摇表查定子之对地绝缘电阻在200мΩ以上。主轴电机套筒外径与夹持座孔间的配合公差必须保证主轴电机之套筒能顺利滑入座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锤子或其他工具来使主轴定位,夹紧力不宜过大,否则会造成精密轴承的钢球滚道变形,使主轴精度及寿命受到影响。夹持后要检查主轴前端锥孔定心面的跳动应不大于0.003MM,主轴回转轻匀。

3、筒夹(ER型)压帽和刀具的安装

刀具的安装必须保证回转精度,否则会产生剧烈振动,影响雕刻(铣)质量和效率及轴承寿命。

必须十分小心的地擦净筒夹,压帽和刀具以及主轴前端之锥孔,装拆刀具应避免用力过猛。

组装后要查看刀具根部跳动﹤0.01MM若超差要通过反复放松和拧紧并调整变换刀具柄接触面来纠正,若无改善要检查各接触面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切忌乱敲打。

4、启动前必须

1)确认主轴套筒所须的循环冷却水已开通,冷却水的温度一般不要超过35°c,但也不宜过低,不宜直接接用自来水,因水温过低会造成主轴电机内部热空气遇冷而形成凝水影响绝缘和轴承生锈,冷却水流量一般可在3-6L/MIN,冷却水应干净无杂屑以防堵塞通道。冷却水箱中水量约60L—100L,建议水泵用AB-25或AB-50。进出水口不能相距太近,必须使水在箱内有一冷却过程,力求使进出口水温差能达到2—3°c,要避免造成热水循环而达不到冷却效果。

2)确认电源电压,频率与主轴匹配关系正确,按主轴名牌数据或产品检测报告中提供的电压与频率对应关系设置变频器的U/F 曲线,主轴插头座的4号芯接地,3.2.1号芯接变频器的U V W。启动时应先点动,查看主轴方向。(从轴伸端看主轴应逆时针旋转)若反转应即关车,切断电源,将三根进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即可。

对新启用的主轴电机宜先进行低速运行,建议先半速运行0.5-2.0小时,然后再进入高速。一般用调频调压方式启动主轴电机,应尽力避免突加满压启动。启动时间约10秒左右完成。

5、运行

按U/F曲线,调节变频器频率可以得到各种转速。此时变频器电压会自动跟踪调整至所需之值。在低速运行时,为适当提高转矩可将电压略为提高,一般可控制在标定值上浮20%左右以工作电流值接近额定值(安培)为宜。雕刻铣电主轴不许超速运行。在一定的输出频率范围内,可能会遇到负载装置(雕铣主轴)的机械共振点,引起噪音和振动加大,此时应避开此频率工作,噪音和振动即可改善。

正常运行时应做到一听,二摸,三查,并尽量避免突然刹车,刀具卡死时要及时关车。

一听----听主轴电机运转声有无干磨擦和怪叫,发现异常要及时关车检查。

二摸----摸前盖或套筒发热及振动情况是否稳定,若发热和振动加剧应及时关车检查。(轴承能承受的温度< 90°c,定子绕组<140°c)

三查----查被加工的零件的质量是否稳定,如变化大应及时关车检查。

每天工作结束后应先关断电源待主轴停转以后,再关水泵停止供水,并将主轴电机擦干净。

6、维修保养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一般运转一年左右,应将主轴电机拆洗重新装配使用,这样可保证轴承精度和延长使用寿命。为了保证主轴电机能正常良好地工作,其拆卸装配必须由有经验的专业操作人员,在清洁干净的环境中,以及使用合适的工具进行,切忌乱敲打。对暂时不用的电主轴要用压缩空气将水腔内的余水吹尽,套筒及轴头轴孔要上油防锈并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恒兴隆机电承接各种高速电主轴/主轴电机/高速电机的设计、制造以及国内外各种高速电主轴/主轴电机/高速电机/主轴头的维修、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