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监控时出现红色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9-11-19):
在用西门子的顺控程序中,出现了有些地方是红色,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坐等大神解惑

网友B:
有错误,建议检查,比如地址,编号...

网友C:
我也第一次遇到,哈哈哈  啥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坐等大神解惑

换一个寄存器看看,通常是数据溢出

网友E:
或者出现什么错误,你F1帮助手册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地址重叠

 了吧

网友F:
或者出现什么错误,你F1帮助手册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G:
编译的时候没有提示吗?

网友H:
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吗,

感觉只是字体变红色了,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