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傅指教

楼主(2019-11-19):
使用电脑和西门子1200通讯(第一次)每次搜索都搜不到(使用兼容和可访问的方式),只有使用指定ip地址并且知道确切的ip地址才能搜到对应的plc,求指教是系统问题还是哪里有问题。系统是win10专业版,还是说是防火墙问题,怎么解决求老师傅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关闭防火墙,我一般连PLC都会关闭防火墙,还有一开始都不设定本地电脑IP,等等搜索到PLC IP地址以后,再将本地电脑IP改为和PLC同一个网段不同地址,一般改造别人设备都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要和别人下载程序软件版本一直才能上传程序,比如别人V14下载的,你用V15的无法上载的

网友B:
只要你的网卡没有问题就可以,在你的的计算机的IP地址网段和你的1200PLC的IP在一个网端j即可。自己就可以自动搜索对应的设备地址

网友C:
不在一个网段内,搜索不到。

楼主:
扫描新的cpu使用其他电脑直接就可以扫描出来,新的cpu可以说是没有IP地址,不需要设置一个网段这个,是直接扫描出来,然后使用自己电脑扫描新的cpu就扫描不出来,只能通过其他电脑吧cpu设定好ip地址才能通过访问相同ip地址的方式扫描出cpu,证明网线没问题,也可以连上,就是使用兼容和可访问都不行,但是大多数情况都不知道ip地址就找不到cpu这个情况就很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扫描新的cpu使用其他电脑直接就可以扫描出来,新的cp...

不知道CPU地址,直接设置好笔记本网卡就行,直接扫描就可以了,不要担心这个

网友E:
西门子的 软件对电脑系统要求较高  ,正常是纯净版的,或者正版系统才可正常运行软件。下载时候,设置2个,1:西门子,IP,和相关订货号   2:电脑本地网络IP和PLC,IP设置一致。这样才可以连接上

网友F:
检查下PG口,设成同一网段,关防火墙

网友G:
PG口要选对网卡,选择自动搜索的选项,就是后面带AUTO的才可以自动修改本机IP网段与PLC匹配

网友H(2019-12-25):
你的PG/IG看是设置的那个网卡我这个一般是有线连接image.png

网友I: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J(2020-02-22):
学习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K:
最简单的,先PING下,如果PING不通那说明没有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