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高低配有什么区别,差距在哪里?

楼主(2019-11-19):
       在我们购买工控机电脑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工控机配置当中选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配置可以选择呢?其实这些配置都是工控机的性能配置高低的问题,高低配置的工控机电脑有什么区别,到底有什么差距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关于工控机配置的问题。

(东田4U工控机)

       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高配和低配差距到底在哪里,是什么东西拉开了工控机的差距,在我们的工控机电脑当中,高低配置其实就是讲我们工控机的处理器、显卡、主板的各种性能等等,这些东西的差距导致了工控机在工作过程中性能的差距,比如我们如果需要一台工控机来进行程序开发,我们的主板、CPU就必须得选择高配置,比如技嘉GA-B75M-D3V主板配上Intel酷睿I53450的CPU、这些配置就比较合适,但是我们用奔腾G630的处理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因为性能比较低导致工控机卡顿等等问题。

(CPU)

       一般我们说的“高配”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内存、显卡、CPU、主板、硬盘。内存的配置高低会反应我们工控机运行内存的高低,运行内存会反应我们工控机在工作过程当中开的程序的多少,内存大可以在工控机电脑上面就同时开很多的程序而不会卡顿等等。

       显卡的配置高低其实就是影响我们工控机显示器的画面,显卡的作用其实就是处理一切的图像信息传给显示器让显示器显示,显卡的配置高低影响到显示效果的好坏,好的显卡支持2K或者4K,差一点的显卡就不支持2K或者4K。一般我们显卡的价格差距会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的显卡一般在工控机当中不会用到太高,所以在显卡方面并不需要过度选择高配。

       CPU的高低配置就是影响工控机电脑的处理的速度与处理量,越高的CPU工控机处理器性能就越高,处理任务就越快。

       主板主要的影响就是限制硬件的型号,扩展。例如主板cpu插槽限制了cpu,不同针脚无法使用,bios不支持无法使用。插槽多少限制了硬件的扩展,例如内存,pci扩展卡,usb,sata接口等。

(研华A21主板)

       工控机硬盘配置主要影响到电脑的开机速度和储存量等等,硬盘里面有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开机需要30秒左右,但是固态硬盘开机只需要10秒比机械硬盘快了2倍以上,此外读写速度也有影响,机械硬盘一般读写速度在190MB/S以下,平常的读的速度在100MB/S,写的速度在40MB/S,如果是换成SSD固态硬盘的话,读的速度可以达到400MB/S以上,写的速度也可以达到150MB/S以上。

       以上就是工控机配置的高低影响到的工控机差距问题,配置的高低影响工控机性能的高低,这就是我们工控机价格的主要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