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长超滤膜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9-11-19):
  超滤膜是超滤设备的核心元件,较早开发的高分子分离膜之一,被用于超纯水制备中的中端处理装置。由于超滤膜是多空材料,以物理截留的方式去除水中的杂质,所以超滤膜要定期清洗,以保证超滤膜的通过量延长超滤膜的使用寿命。

  1、配制清洗液

  2、低流量输入清洗液

  首先用清洗水泵混合一遍清洗液,预热清洗液时应以低流量。然后以尽可能低的清洗液压力置换元件内的原水,其压力仅需达到足以补充进水至浓水的压力损失即可,即压力必须低到不会产生明显的渗透产水。低压置换操作能够较大限度的减低污垢再次沉淀到膜表面,视情况而定,排放部分浓水以防止清洗液的稀释。

  3、循环

  当原水被置换掉后,浓水管路中就应该出现清洗液,让清洗液循环回清洗水箱并保证清洗液温度恒定。

  4、浸泡

  停止清洗泵的运行,让膜元件完全浸泡在清洗液中。有时元件浸泡大约1小时就足够了,但对于顽固的污染物,需要延长浸泡时间,如浸泡10~15小时或浸泡过夜。为了维持浸泡过程的温度,可采用很低的循环流量。

  5、高流量水泵循环

  高流量能冲洗掉被清洗液清洗下来的污染物,如果污染严重,请采用高于表1所规定的50%的流量将有助于清洗,在高流量条件下,将会出现过高压降的问题,单元件较大允许的压降为1bar(15psi),对多元件压力容器较大允许压降为3.5bar(50psi),以先超出为限。

  6、冲洗

  预处理的合格产水可以用于冲洗系统内的清洗液,除非存在腐蚀问题(例如,静止的海水将腐蚀不锈钢管道)。为了防止沉淀,较低冲洗温度为20oC。附注在酸洗过程中,应随时检查清洗液pH值变化,当在溶解无机盐类沉淀消耗掉酸时,如果pH的增加超过0.5个pH值单低,就应该向清洗箱内补充酸,酸性清洗液的总循环时间不应超过20分钟,超过这一时间后,清洗液可能会被清洗下来的无机盐所饱和,而污染物就会再次沉积在膜表面,此时应用合格预处理产水将膜系统及清洗系统内的第一遍清洗液排放掉,重新配置清洗液进行第第遍酸性清洗操作。如果系统必须停机24小时以上,则应将元件保存在1%(重量比)的亚硫酸氢钠水溶液中。在对大典系统清洗之前,建议从待清洗的系统内取出一支膜元件,进行单元件清洗效果试验评估。

  7、清洗多段系统

  在多段系统的冲洗和浸泡步骤中,可以对整个系统的所有段同时进行,但是对于高流量的循环必须分段进行,以保证循环流量对第一段不会太低而对最后一段不会太高,这可以通过一台泵每次分别清洗各段或针对每段流量要求设置不同的清洗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