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西门子200跟台达A2接线对吗

楼主(2019-11-20):
哪位大神帮忙给确认下 这样接线可以吗?西门子SMART 跟台达A2伺服驱动连接 西门子输入用NPN微信图片_20191120133742.jpg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接线图

还有就是需要串2.2KΩ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接线图还有就是需要串2.2KΩ的电阻

谢谢大佬!故障输出DO5那是不是必须得用继电器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