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遇见山寨版接触器了!?

楼主(2019-11-20):
线路超简单:一个电动机正反转,两端行程限位控制往复运动。

品牌很知名:施耐德接触器。

配置够容量:2.2KW电动机配置2个25安接触器(现场没有更小的),热继电器5~8安可调节。

故障太蹊跷:运行15分钟,导致相间短路。测量后发现接触器没吸合状态下,上下为通路。一个接触器两相导通,一个接触器一相导通。

程序没问题:行程限位碰触后增加5S延时,防止正反转打架。

结论有待考察……

网友A:
很大可能是接触器质量有问题,有条件的话找个备件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下次继续分享,    谢谢

网友C:
接触器做可逆控制,线圈控制电路一定要加互锁,即使在有其它控制器(如PLC)已经有互锁的情况下,接触器的互锁也是必要的。

网友D:
正反转问题加互锁是必须的,不加互锁都不敢用

网友E:
这种简单的线路一般不会有啥问题,检查下线路,换个备件试试

网友F:
楼主查到原因了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查到原因了没

別查了,淘寶來的    開啟延時過長 閉合沒有完全成功  你的反向就已經開啟了

來一個接觸器鎖死  換新的正品  準好

网友H:
5S延时,吓死人!

加机械连锁,加机械连锁,加机械连锁!

网友I(2019-12-23):
接触器不怎么好,不过机械连锁还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