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开机报警

楼主(2019-11-20):
设备开机报警,希望能得到帮助。

开机后的消息依次为:

106  进行零点校正(A1-A6)

420 局部安全停止

1 紧急关断

20 外部紧急关断已按

404 紧急关断安全控制器

310 驱动安全环路没准备好

200 驱动部分未就绪

急停按钮全部未按下,不知道为什么会报关断

网友A:
这个得看当时写程序怎么做的保护及报警信息,还有些设备就是没有24V电源会就绪的

网友B:
首先零点未校正。

其次应该是你这边没有进行安全配置。

最后外部急停,如果确实是没有按下急停开关的话,看你是怎么走的安全:1.走的profisafe就叫PLC查一下外部急停是哪里来的;2.走的是SIB的话,建议查一下X11接线有没有问题吧。

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当时写程序怎么做的保护及报警信息,还有些设备就...

没有运行程序,开机之后就报警无法进行手动操作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操作器,怎么样了,是不是和机器人之间连接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当时写程序怎么做的保护及报警信息,还有些设备就...

头一次听说这是用户程序写的,长见识了,佩服佩服

网友E:
查一下X11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F(2019-12-22):
这个是外部装置或急停回路未具备工作准备条件。

网友G: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X11接线有没有问题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