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定量阀问题解决,分享!

楼主(2019-11-20):
最近遇到一个定量阀控制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台沙管纸机的定量阀控制问题,DCS直接继电器脉冲输出控制阀门,脉宽有900MS导致阀门精度差(900MS主要问题受限于DCS系统扫描周期太长了),DCS ON一个脉冲阀门要开0.6%引起流量波动,定量阀参数改到最慢了,没办法!!

    第一次加了个继电器切割一下,ON一次阀门动作0.3%有改善,但是还是不行(需求是0.1%);

    第二次在继电器上增加了一个RC回路,实现继电器缓释放降低了脉冲数量,现在DCS ON一次阀门开0.1%成功,另外关的回路相同;

详细见图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技术分享

网友B:
这是不是什么解决方法

扫描周期长不是问题,用立即输出指令不好吗?

涉及到精确时间控制或调频,就要用固态继电器,为啥子设计成普通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什么好解决方法扫描周期长不是问题,用立即输出指...

这边DCS扫描周期是固定的,模块也没法单独修改扫描时间,修改系统扫描周期要离线现在很麻烦影响生产,DCS扫描周期900MS用固态也没用;

楼主: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多种,比如DCS购置脉冲模块,或用485通讯模块等等;

   但是解决问题要考虑:问题解决时间周期、经济效益、稳定性、维护方面(简单易懂)等等;

  解决这个问题,用时3小时还包括测试,电容电阻是废旧卡件拆下利旧;

网友C:
楼主的这次故障排查是充分利用了现有原件,厉害,其实做技术一直需要跳出理论思维,去实践真的非常重要,实践👍出真知

网友D:
解决的方法很实用简单,比较好的经验分享了,尤其是成本低,顶你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多种,比如DCS购置脉...

用立即输出指令,不必等到系统扫描结束统一输出,改下程序就好了呀,运行中下次载程序,也不用中断运行,

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这边使用的横河的DCS使用LC64逻辑模块,好像没有什么立即输出指令,或者有可能我没有找到。

其实解决问题方法很多,但是这次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标准的,只是想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欢迎各位搞维修/维护的兄弟,在维修过程中的一些经典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时候解决问题也是一种快乐,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网友D:
回复内容:能分享就是最大的快乐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搞维修/维护的兄弟,在维修过程中的一些经典案例...

网友E:
没看明白。怎么加了个继电器就从900毫秒降低下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怎么加了个继电器就从900毫秒降低下来了  ?

K2旁边不是有个RC回路嘛,K1触点断开后电容放电,K2实现缓释放;K1动作频率自然降低;DCS on一次是900Ms

网友F:
楼主厉害,这种精度的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G(2020-05-03):
继电器上增加了一个RC回路,实现继电器缓释放降低了脉冲数量,现在DCS ON一次阀门开0.1%成功

网友H:
你这个脉冲图不应该是等间距的啊,应该是一个周期为>900ms的脉冲啊。

网友I(2020-06-10):
厉害了,给你点赞

网友J(2020-08-16):
经验分享,赞一个!

网友K(2020-11-03):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L:
天道酬勤

网友M(2021-06-18):
厉害厉害~我也有一些资料可以分享,加:ALPSKJ2020

网友N:
简单,高效,我们处理故障的方法,楼主值得学习借鉴。谢谢

网友O: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P(2022-07-08):
感谢楼主的案例分享

网友Q(2024-09-21):
楼主牛逼,还能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