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ePlan时提示报错

楼主(2019-11-20):
各位大神,请问打开Epaln提示这个报错,如何解决。

网友A:
进一步的信息可以在日志中找到:你去C盘路径下面看看日志

网友B:
你是不是打开项目文件出现这个警告还是,你尝试一下用项目恢复或者项目打开文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