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与上位机通信会出现乱码?

楼主(2019-11-20):
我现在用三菱fx3u的PLC与上位机通信,我先在上位机手动发送数据,根据发送不同的指令与PLC上的接收捕捉数据,PLC作出相应的动作。现在机器自动状态时发现有时候上位机同一个指令发给PLC时数据不是同一组数据,这是什么原因?PLC与上位机用的是无协议通信,数据长度8位,无奇偶检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电脑用的是RS232串口,PLC用的是rs485,中间加了一个232与484的转换器。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求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A:
最好之间不要有转换器,这样会造成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之间不要有转换器,这样会造成通信失败

电脑是232串口,PLC是485串口。

网友B:
就是数据包去掉一个地址或者加一个地址,转换器接好就无影响

 你应该看发送的指令、数据位长度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