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MT4414T的屏和台达ES2

楼主(2019-11-21):
S)_6D_)(I)TF74NQ6G~]9IO.png台达ES2PLC和步科MT4414T的屏两边参数都设的一样,目前连接线用的台达触摸屏自带的线,请问下需要重新买线吗还是哪里我没设置好,多谢,急!

网友A:
步科那边是支持哪个通信协议 ,是MODBUS  吗还是台达的用的啥协议

楼主:
搞定了步科的触摸屏口用的是785脚位,台达的线用的是235脚位

网友B(2019-12-26):
换步科专用通讯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步科的触摸屏口用的是785脚位,台达的线用的是2...

厉害,就是要确认接线要接对,就可以了

网友D:
             步科Kinco 710寸触摸屏人机界面GL070 GL100 原装正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4791debvtjsYf&ft=t&id=607293237173  (如需购买可复制链接至淘宝)

对于我公司的工控产品,技术人员将提供安装调试技术指导以及永久技术服务:153150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