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报警输入缺相故障问题

楼主(2019-11-21):
现有一台VM06-0300-C4的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50HZ,在运行过程中频率达到42HZ时,出现OPN1输入缺相故障,上限频率设定42HZ以下时,变频器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空载试验的?如果不是真的缺相   可以考虑屏蔽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真的缺相   可以考虑屏蔽报警

网友C:
相检测电路坏了,杂牌子这个检测电路做的不好,几个大贴片电阻直接串联降压接到逻辑电路里,有电压是1 无电压是0   一般有个脉动电压或别的的干扰,这个电阻性能再次点,这个检测电路就失灵了

网友D:
顶一个,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E:
学习了!应该是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F:
这问题估计变频器控制主板测量部分有问题,建议联系厂家更换

网友G:
把输入缺相报警功能去掉试试

网友B(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