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背景DB提示OLE错误,但是用程序块能打开。

楼主(2019-11-21):
除了背景DB其他的FB、FC,共享DB都可以直接双击打开的,只有背景DB双击就会提示OLE

其实之前双击的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是否使用DB编辑器之类的提示,选择“是”会弹出OLE错误,选择“否”就能打开了,后来有一次我不小心勾选了不再弹出对话框以后,双击背景DB就直接提示内部错误OLE了。

但是可以通过打开别FB或者共享DB在里面选择文件,打开,选择背景DB就可以打开了,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个人建议去这个网址找找答案,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aktprim=100&lang=zh&referer=/WW/&func=cslib.cssearch&nodeid0=4000024&viewreg=WW&siteid=csius&extranet=standard&objaction=cssearch&content=skm/main.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