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9-11-21):
mcgs有两个画面,两个都是由modbus rtu通讯,一个是开关控制画面,一个是锅炉控制画面,当开关画面里的控制按钮打开后切换到锅炉画面,开关控制画面连接的模块通讯会中断,切换回来通讯马上恢复,请问各位老师要怎么设置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根据描述以及经验来看  通讯更新坐在了当前画面load或者循环里了。

保证后台一直通讯建议使用循环策略。

网友B:
昆仑通态通讯状态这一块不好做,建议换步科的屏或威纶通的吧,有直接这样控制的

网友C:
建议楼主加一分二的控制器,

怀疑是运行过程中,只能进行一个通讯

网友D:
只能进行一个通讯呵呵

网友E:
通讯写到策略里循环运行

网友F:
你驱动力怎么设置的,能上传下图片吗

网友G:
做成一个全局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根据描述以及经验来看  通讯更新坐在了当前画面load...

网友D:
昆仑通态动画显示了

网友I(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