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问题,求救

楼主(2019-11-21):
两台FX3U 用485做MODBUS通讯,

主站设置:

M8411   MOV H1097 D8400

              MOV H1      D8401

              MOV K2000 D8409

              MOV K400   D8410

              MOV K10     D8411

              MOV K3       D8412

主站读取程序

 MO       ADPRW H1 H3 H0 K1 D100

从站设置:

M8411   MOV H1097 D8400

              MOV H11     D8401

              MOV H1       D8414

              MOV K10      D8411

从站程序

M8000   MOV K1000 D0

程序如上:通讯指示灯两台都只有RD一直长亮,SD不亮。执行读取指令时读不到数据M8029也不接通。监控出错寄存器也监控不到数据。完全懵逼了。求救!!!!!!!

网友A:
看不懂的路过。

网友B:
通信指示灯闪烁是正常收发数据 你程序没有问题的话看下是不是通信模块接线问题

网友C:
串口调试程序用过吗?

网友D:
主要注意时间上把控,485通信模式是半双工的方式

网友E(2020-04-04):
在理,要用串口调试软件,才能看出哪里错误,我发上了我调试用的软件,还有案例,希望对学通讯的朋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