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人机界面程序上、下载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9-11-21):
求大神帮忙,小弟在此跪谢!

受不了生活的强jian,小弟辞去工作,刚成立公司,接一些单位零散电气项目,最近遇到个要报价项目,脑子里面东西实在太少,求各位大佬们的帮助。谢谢!

如图,客户现场的屏幕,由于种种原因,客户需要更换此屏幕并移动位置,现场看活比较着急,之前接触AB的东西也不多,以为这张照片就可以确定屏幕型号,最后才发现太低估AB这个公司的产品种类了。也就是小弟这目前没有屏幕型号,大佬们通过这个图片是否可以解读出型号?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注:此设备为2010年左右老美(美国)安装的设备,问题主要围绕怎么把现有触摸屏程序转到新的触摸屏上面并能正常使用。

  1. 程序如果加环境锁了,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了?

  2. 如果没有环境锁只有程序本身加密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上载上来然后直接下载到新的屏幕中?也就是不进行编译与反编译。

  3. 新买的屏幕与现有屏幕很大可能固件版本会有区别,程序下载进去后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上面这几点纯属今天刷资料刷出来的,我其实就是小白一个,望路过的大神们指点指点,最好详细点!谢谢!

另求AB全套软件,最好不用激活的那种+RSlinx,找一天都没找到。谢谢!wujunjie_jh@163.com

网友A:
PVP6 700的屏幕应该来说还是属于常见的型号。

只是触摸屏的程序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只是按钮 数据 显示 。最怀的打算也就是自己重写。

如果程序没有加密可以直接转成可以编辑的,然后重新连接PLC快捷方式就可以。

如果不幸的加密了,但是你有一个同样尺寸的屏幕,可以直接把现有的运行程序下载进去,然后进入配置界面-ApplicationSetting-DeviceShortCut--去编辑快捷方式找到需要连接的PLC即可。

这个时候切记不要修改 快捷方式的名称。

关于软件 论坛不好找的,可以去咸鱼看看,上面大神很多的。淘宝是一个大杂货铺,真的是没有买不到只有想不到啊。

网友B:
如果确实太老的触摸屏,对应版本软件都不好找了,要专门搞AB的或者厂家会好弄一些

网友C: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E:
首先支持一下,自己干再难也比打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