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触摸屏更换求助

楼主(2019-11-22):
使用贝加莱触摸屏4PP420.1043.75,程序存储在CF卡内。现在新购一台触摸屏,安装上后需要输入密码。是否新触摸屏需要把MAC地址写入程序中才能进入?要如何操作求助。使用runtime utility center软件打开,看不到程序。

网友A(2020-08-23):
不用写入MAC,把卡装上,通电 进入系统密码,确认一下硬件与参数,系统就自动关机重启,画面出来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2021-11-19):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