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S01.1无法和INDRAWORKS连接

楼主(2019-11-22):
各位师傅:本人一台HCS01.1的力士乐伺服驱动【以太网通讯方式】,按照网上资料下载了INDRA WORKS DS软件,但是在软件里面无论怎样都搜不到驱动器,在电脑上看网络连接的状态,只有数据发送包,没有返回的数据,究竟是哪里没设置好呢?请知道的师傅们赐教,本人刚接触这款伺服,完全不懂,若能帮我解决问题,还可追加打赏5000积分。

网友A:
设置IP地址

网友B:
以太网通讯  是Profinet EthernetIP EtherCAT 还是Sercos ?

网友C:
以太网通讯怎么设置的?

楼主:
驱动的具体型号是HCS01.1E-W0003-A-02-E-S3-EC,查了是经济款SERCOS三,是照网上教程,INDRA DRIVE CS简易调试手册来搞的,就是没有驱动器上面板的说明书,面板也跟网上写的不一样,ESC+ENTER按8秒没变化,但是单点ENTER键那些菜单也可以出来,也可以修改,通讯一直连不上,软件上搜不到,连上电机,手动也不行,还报F2074,说是编码器位置动了

楼主:
电脑那边基本上是照网上的教程弄的,XP的,和WIN10的都试了,都是搜不到驱动器,驱动器的面板,这边就是生疏得很,驱动器这边不太会弄,只是设了个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那边基本上是照网上的教程弄的,XP的,和WIN10...

Sercos 网络 单站是需要设置节点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gk2017  电脑那边基本上是照网上...

嗯,后来弄好了,驱动器面板那里设成SERCOS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电脑那边基本上是照网上...

网友D(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