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22):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部件管理的下的部件选项怎么都不显示了。如下图。

网友A:
你是不是把部件导出了吗,还是筛选器没有未激活导致的。如果部件库导出之后,也是整个部件没有,这样只能这论坛版块重新导入软件的自带的部件库。格式是MD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