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卡件防腐案例-分享

楼主(2019-11-22):
我本人从事工控设备维修/维护有十几年,前几年遇到一个问题关于现场卡件寿期不达标的事(PLC、DCS各种卡),一般的DCS卡件正常使用10年左右决对没问题的,我们有一条生产线卡件在5-6年出现频繁各种;

我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组织人员问题的原因查找分析,最终发现是现场工况环境有问题,空气含有酸性物质和低浓度硫化氢成分,导致卡件部分铜腐蚀;

判别方法:现在的卡件集成度很高,卡件都是好几层轻微腐蚀很难发现,仔细观察线路板是的小圆孔,这个叫过孔用来与中间层连接的,一般腐蚀都是这个先开始;(很小要仔细看,变黑就不对)

处理方法:1.机房保持微正压;

          2.线路板喷防腐漆,有专业的线路板三防漆;

          3.购买卡件是注意,工业级标准是要具备防腐标准的,卡件购买时可以选择是否防腐,一般现场选G3等级即可。

楼主:
这个三防漆真的不错,不是打广告啊;

喷了这个东东,防腐不说还防潮、防尘,线路板使用静电灰肯定少不了,如果再潮湿点完蛋烧卡,所以一年得高一次卫生吹吹灰吧,如果有这个漆5-6年搞一次也可以啊,哈哈。

网友A:
这不就是电子电路板行业常用的绝缘漆么?

功率元件扇热板上注意别涂,影响散热

放在其它行业真是让人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