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模块怎样正确的选择天线?

楼主(2019-11-22):
天线是无线收发模块中很重要的配件之一,它的增益效果能够大大的提高无线收发模块的传输距离和信号强度,所以选择好一款适合的天线对无线收发模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天线,我们要如何选择无线收发模块的天线呢?

1.    频率

无线收发模块都是有工作频率的,如:433Mhz868Mhz等等;天线和无线收发模块一样也是有工作频率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天线时,天线的频率一定要和无线收发模块的频率一致;否则会天线的增益效果会变得很差,不同导致天线的辐射范围变小,从而导致传输距离变短。

2.    增益值

增益值是天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参数,单位dBi来计算,增益值以正值来计算,当增益值越高时,对无线收发模块的增益效果就越高,所以我们在选择天线时,在不考虑其他参数的情况下,选择增益值越高的天线,对无线收发模块带来的帮助则越大。

3.    驻波比

驻波比指驻波波腹电压与波谷电压幅度之比,又称为驻波系数、驻波比。主要用于描述天线的匹配情况,当驻波比等于1时,表示馈线和天线的阻抗完全匹配,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当驻波比大于1时,则代表会有一些电波会反射回来,变成热量,最终变成热量,使得馈线升温,被反射的电波在无线收发模块输出口可能会产生相当高的电压,会出现损坏发模块情况发生。但市面上大部分天线的驻波比都是大于1,小于1.5情况;有一些劣质的天线的驻波比值会大于1.5,甚至更高,驻波比值越高,则代表反射回来的电波越多,造成的热量的也会越多,损坏模块的几率也就越大。所以我们选择天线时,一定要关注天线的驻波比值,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自己检测一下是最为保险。

4.    工作环境

每个项目工作环境都不同,所以使用到的天线也会不一样。如果是在环境恶劣、干扰源多的情况下,思为无线推荐选择棒状天线、吸盘天线、八木天线等高增益效果的外置天线,高增益的天线可以增加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如果是要考虑将无线收发模块和天线一起安装在设备内部,可以考虑使用弹簧天线、FPC等内置天线。内、外置天线区别可详细参考:

特别说明

1.    大功率的无线模收发模块不可以使用小增益的天线,如:弹簧天线、FPC天线等增益小的内置天线等,因为大功率的无线收发模块使用小增益的天线会导致模块信号辐射不出去,导致传输效果变差,造成距离变短等问题。

2.    小功率的无线收发模块可以使用高增益的模块,且是使用越高增益的天线,模块的性能也越好。如:思为无线20MWRF4431无线收发模块也可以使用八木天线这种大体积的高增益的天线。

3.    天线的架设的位置越高,对信号传输就越有利,传输距离也会越远;天线架设周围应该保持空旷,远离金属、建筑物等干扰源。

网友A:
你们的产品还不错,用了两套你们的4-20MA的无线收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产品还不错,用了两套你们的4-20MA的无线收发模块;

感谢您的使用,如果使用中遇到其他问题,尽管来找我们,我们都会为您解决的

网友B:
好像之前接触的超高频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