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绝对定位指令DDRVA

楼主(2019-11-22):
   机械结构为伺服电机带滚珠丝杆

   只有前后两个限位开关

   我的想法是碰到后限清空D8340数据(伺服驱动器没有清空)然后使用相对定位指令DDRVA按距离行走,自动返回到0位置,但实际使用如图,查看D8340数据一切正常,之后走的距离如同第二次那样的

是因为没有使用找原点吗?

网友A:
楼主可以把你写的程序上图  好分析

楼主:
麻烦懂得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