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的使用与测量单位

楼主(2019-11-22):
  普通标准信号发生器使用比较简单,首先是设置工作频率,高频信号发生器一般采用“MHz”作单位,工作频率较低的信号发生器,如函数信号发生器,也有以“kHz”作单位的。其次是选择调制方式或波形,就是选择AM还是FM,或者选择正弦波还是方波,再次按需设定调制频率,最后设定信号输出幅度。

  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输出幅度有多种表示单位,有电压单位V、mV、μV(也可以用dB表示为dBμV和dB mV),功率单位dBm。它们之间的换算可以通过查表或者计算求得。现在很多中高档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设定的单位是可以选择的,方便用户应用。一般大部分对讲机说明书中标称灵敏度的单位是μV(微伏),而很多信号发生器和综合测试仪常用dBm作为测量单位。附表是50Ω系统dBm与μV数值换算的对照表。

  附表 50Ω系统dBm与μV换算表

  dBm μV

  -125.0 0.126

  -124.0 0.141

  -123.0 0.158

  -122.0 0.178

  -121.0 0.199

  -120.0 0.224

  -119.0 0.251

  -118.0 0.282

  -117.0 0.316

  -116.0 0.354

  -115.0 0.398

  -114.0 0.446

  -113.0 0.501

  -112.0 0.562

  -111.0 0.630

  -110.0 0.707

  -109.0 0.793

  -108.0 0.89

  -107.0 0.999

  -106.0 1.121

  业余电台爱好者在使用信号发生器调测对讲机时,切忌不要使对讲机误发射,有的信号发生器没有反向功率输入保护,或者反向输入保护承受功率有限,极容易导致信号发生器内部衰减器损坏,导致信号输出电平不准。保护信号发生器的土办法是在信号源输出口安装20~30dB的衰减器,这样可以将对讲机误发射时对信号发生器造成的影响降到最小,适合在非精密测量要求下使用。安装衰减器后,只要将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幅度读数减去衰减器衰减量即可,多了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而已。

     以上有关医疗仪器维修知识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整理发布

网友A(2020-01-18):
感觉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厉害啊!

谢谢,更多可以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