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一些问题本人小白一个

楼主(2019-11-22):
组态王MODBUS通讯变频器和温控器 怎么改数值呢   变频器实际频率为20HZ  组态王上显示2000HZ     显示的我改了    但是输入频率改不了     比如我想输入50HZ 在电脑上的话要输入5000才行

楼主:
补图上去

网友A(2020-01-15):
数据词典里创建的变量,双击可以设置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

你可以把最小值设0、最大值设20、最小原始值设0,最大原始值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