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220V和两相220V的疑问?

楼主(2019-11-23):
有网友对于一些供电系统的疑问,总结如下:

从定义看:单相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220V的供电。两相是两根火线供电,但两相间电压是220V。前者使用我们国内电制(三相五线制),后者使用国外一些三相三线制电源供电系统。

目前一些出口设备为适应当地供电,电控柜和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必须和当地电源规定一致。比如出口日本的一些设备电动机多采用三相200V电源,照明采用110V供电。

那么问题来了!现场供电是三相四线制,三相电压为200V,民用电为110V。貌似现场供电没有国内三相五线制,即使有的话接地线和零线也是在一起那种。一般说我们的单相电压都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获得,而现场200V电压是要从两根火线获得。

1、所谓的单相200V和两根火线取得200V有什么区别?

2、单相200V,零线一端是电笔测量是不点亮的,如果是火线之间的200V,两端都可以用电笔测量都可以点亮的。这样的话如果供电系统零线和接地线不分开,那不就是零线和接地线也带点了吗?

希望大家展开讨论,避免跟帖无关乎话题讨论的内容,一经发现做删除处理!严重者做禁言处理。

网友A:
单相220,是指零线和相线之间电压。

两相220,是指单相110V和单相110V,加在一起220V

网友B:
如用小日本的东西,给他配个变压器

其它不考虑,考虑也没处用

网友C:
首先纠正你的说法--两相电。二根相线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是相线对零线电压的根号3倍,不是两相电源,是单相电源,因为不存在有相位差的二根线。如果用示波器观看,就是每个周期一个波头的正弦波。这个知识在学电基础课时,老师都会强调的。

单相电源可以是相、零之间(相电压),也可以是两相之间(线电压),既俗称零、火和火、火。按我国供电标准,低压三相四线制,线电压400V,相电压230V。

  1. 你使用200V电源,怎么取得不必考虑,电压符合就行了。

  2. 使用单相电源的设备,不允许用零线做接零保护,一定有保护零线(PE)。至于给用电设备供电,二个“火”有什么影响吗?例如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且一端不接地时。

网友D:
两相220V  那单相不得380V?应该没有两相220V直接用的吧

网友E:
跟我们的用电没什么区别把?不过是电压降低了吧,日本的电压比我们的低,但频率是60HZ,用电机这个的考虑。我们的三相四线是三火线一零线。相线间是380V.相零间是220V。他们也是三相四线吧?是三火线一中性线(零线)。相线间是200V,相线与中性线(零线)是100V.

网友F:
这是个三相四线制的问题(五线制相同)一般供电大多都是TN方式,实际上就是相电压和线电压使用方法。如果用电器额定功率220VAC一般情况下都有最低最高电压要求,大多正负10%,也有15%的,当然还有个频率要求。如果单相电器额定电压220VAC 50HZ,电阻类的在三相四线制(五线制)连接方法:国内380VAC相L、零线N连接,日本200VAC在三相相线中任取两相线连接。电磁感应类的就必须要考虑电源频率问题,国内50HZ器件使用在日本60或50HZ区域直接就能使用。而日本200VAC60HZ电磁器件在国内供电50HZ使用最好要使用变压器降低电压至180VAC使用,不然发热量会很大很容易烧毁。

网友G:
1、所谓的单相200V和两根火线取得200V有什么区别?

交流电电压指的是电压差,单相200V和两根火线取得的200V没有区别。

2、单相200V,零线一端是电笔测量是不点亮的,如果是火线之间的200V,两端都可以用电笔测量都可以点亮的。这样的话如果供电系统零线和接地线不分开,那不就是零线和接地线也带点了吗?

单相200V零线可以和接地线不分开使用。两相200V两根线都是火线,只能使用于零线与接地保护线分开的设备,且有安全隐患。正确的做法是增加一隔离变压器,输入端2相火线,输出端一火线,一接零线或保护地。

网友H:
单相220V是相电压数值,两相间电压是220V是线电压

楼主(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