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6伺服比较输出功能使用方法

楼主(2019-11-23):
紧急有偿求助

松下a6伺服的比较输出功能,按照说明书试了几天 都是不能有信号输出。本人水平有限,可能设定不对。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吧。谢谢

楼主:
自己真心顶一下,求解

楼主:
继续自己真心顶一下,求解

网友A:
比较输出功能是什么意思?本人水平有限,有点不懂?比如电流或力矩大于某一值输出信号?

网友B:
是 位置比较输出吗,你都设置了那些参数,想达到什么效果,问题描述不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C:
你要比较什么呢?是什么控制方式,位置 扭矩 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