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228plc与安川DD马达做闭环

楼主(2019-11-23):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台达plc( AS228T),安川伺服(SGDV-5R5A01A),DD马达(SGMCS-35E3B11)

做6工位转盘控制,想在停机后,再上电,不回原点而走下一工位,需要读DD马达的绝对值编码器,用PAO和/PAO用串口试了一下,7E1  9600,使能SEN的时候可以读到一次P+00000的数据,之后是乱码,马达旋转的时候数据是乱码。试了一下调整参数

  1. 绝对值编码器初始化  操作不了

  2. 旋转圈数上限值设为1  没有变化

  3. 串口通信的效验方式,使能SEN的时候变成P+0000<<8

这个数据应该怎么读呢,求解,或者有什么不用回原点的办法么

网友A:
感觉你这样读取挺不靠谱,还不如外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或者直接靠PLC发出的脉冲数去记录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样读取挺不靠谱,还不如外加一个绝对值编码器或者...

本来想用他本身的绝对值呢,真不行只能用plc的脉冲数了。买了个差分转集电极的,先用着找Z。转盘在停机的时候不锁定,不知道在什么位置,还是要绝对值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