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磷储罐双液位测量仪表选择,懂的大神来打个助

楼主(2019-11-23):
黄磷储罐 上层是水下层是磷,需要测量水位和磷位,黄磷低于45度左右就凝固了,需要用热水加温至60度左右黄磷才会流动。黄磷:溶解性:不溶于水;密度:相对密度(=1)1.73~1.82;相对介电常数:约4.1,黄磷有粘连性所以浮子类液位计容易卡。

哪位大神有可行的方案选型,请帮帮忙。公司目前了解了E+H   VEGA   艾默生的导波雷达,还有些国产品牌的射频导纳貌似都不行,超声、高频雷达等非接触式的之前也用过。

问题有点严峻,发贴求助,有产品的或者有解决方案的都可以合作。

网友A:
你这个没说明清楚,测量的时候是不是黄磷始终处于未凝固的流体状态?

如果是,这是双介质分层的工况,有个放射性测量的仪器,但是这玩意使用手续非常麻烦,牵扯到放射源。另外就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使用重锤式料位计,根据在空气,水,和液态黄磷中的比重浮力差别确定液位,还有一个办法是称重加测量表面液位。表面液位有了,相当于其实体积也有了,重量再有的话就可以根据密度折算出各个液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说明清楚,测量的时候是不是黄磷始终处于未凝固的流体状态?如果是,这是双介质分层的工况,有个放射性测量的仪器,但是这玩意使用手续非常麻烦,牵扯到放射源。另外就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使用重锤式料位计,根据在空气,水,和液态黄磷中的比重浮力差别确定液位,还有一个办法是称重加测量表面液位。表面液位有了,相当于其实体积也有了,重量再有的话就可以根据密度折算出各个液位了

估计只能采用化学的方法,用仪表监测其含量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说明清楚,测量的时候是不是黄磷始终处于未凝固的...

测量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处于未凝固,只有当热水或者蒸汽没有的时候才会凝固,主要考虑的是有时候长时间储存和断了热源的情况下凝固,无论是凝固或者非凝固下磷对仪表的附着影响仪表的误报问题。另外黄磷在不同的温度下它的密度有一些变化。其次就是测量要求精度不是太高,有几CM的误差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这个没说明清楚,测量的...

这个我们有个方案,因为黄磷的储存的方式是 进出料到罐体的底部,并且介与磷的特性,在装罐之前必需先加水到进料管之上。 我们考虑测水,进水我们用流量计通过系统计算出水液位高度,再就仪表测两种介质总高度,用总液位减去水位得到磷位。但是这样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安全操作中途补水就测不出来了。

你说的用估计只能采用化学的方法,用仪表监测其含量百分比,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加一个空心球,调整重量,让其密度介于水和液体黄磷之间,

球越大越漂浮稳定,然后检测这球的位置

至于黏度,可以用不粘锅涂层那种材质做

这样不就非常稳定的检测了吗,国产的超声波传感器都能驾驭,别说E+H了

网友D:
感觉需要加测量水温的传感器,然后再加测量液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空心球,调整重量,让其密度介于水和液体黄磷之间,球越大越漂浮稳定,然后检测这球的位置 至于黏度,球可以用不粘锅涂层那种材质做这样不就非常稳定的检测了吗,国产的超声波传感器都能驾驭,别说E+H了

现在就是超声波传感器,误报非常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加一个空心球,调整重量,让...

让超声波传感器间接检测,通过检测漂浮物的方式检测液面

网友E:
IE5338的办法还是可行的。做一个浮筒,比水重、比磷轻,粘在磷面上,从这个浮筒可以测到水的高度,这个应该不难吧。再测量罐里液位总高度,这就齐了。

网友F:
这事前几年在海川仪表版讨论过。。。测出水封层厚度是第一个难点。。。再二个难点是,黄磷会凝固,这样至少得想出办法,遇到停炉停电啥黄邻凝固时,接液的装置或者测量探头啥的,不会因黄磷凝固而损坏,料熔化了还能正常工作。

让胸膛里长出一根粗壮的竹子,有啥难度呢?

钱多再难的事,都没难度。

钱是个大爷。

靠他大爷,

只问解决这事,业主方想出多少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事前几年在海川仪表版讨论过。。。测出水封层厚度是第一个难点。。。再二个难点是,黄磷会凝固,这样至少得想出办法,遇到停炉停电啥黄邻凝固时,接液的装置或者测量探头啥的,不会因黄磷凝固而损坏,料熔化了还能正常工作。让胸膛里长出一根粗壮的竹子,有啥难度呢?钱多再难的事,都没难度。钱是个大爷。靠他大爷,只问解决这事,业主方想出多少钱。.

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谢谢

网友F:
找到喽,就说说白,让我们也学学新鲜,开开眼呀,

别吝啬,别吝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这事前几年在海川仪表版讨论过。...

找到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如果我遇到这种问题,我都直接求助相关厂家,毕竟他们相对来说是专家

网友G(2020-01-04):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
14楼呀,

我猜他找到喽个几把苗解决方案,

我猜他是吃勒回几把苗炒韭菜,骚得不敢来说,怕说漏嘴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F 这事前几年在海川仪表版讨论过。... 内容的回复!-------------------------找到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如果我遇到这种问题,我都直接求助相关厂家,毕竟他们相对来说是专家

只有用两个液位计,一个浮标测磷面这个液位计不会卡,水面用浮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楼呀,我猜他找到喽个几把苗解决方案,我猜他是吃勒回几把苗炒韭菜,骚得不敢来说,怕说漏嘴 ..

没有意思。我确实研究了很久。也确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