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无法启动

楼主(2019-11-23):
一台从威乐增压泵上拆下一来的变频器,上面标的型号WILO0010-1L-0005-2+BM2J+EMC2+QPES+DLCN

现在通电后I/O   KEYPAD  BUS  下面的小箭头无指示,也无法启动,从网上找说明书VACON10变频器完整用户手册,但有些参数不一样,像P17.2是参数隐藏,但实际是和p3.9里面设置的频率和起变化。

有谁知道怎么设备才能出现I/O   KEYPAD  BUS  下面的小箭头

网友A:
面板上可以直接启动吗?隐藏参数应该有专家权限可以打开(需要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可以直接启动吗?隐藏参数应该有专家权限可以打开(需要密码)

用面板和端子都不能启动,I/O和KEYPAD下面的小三角箭头没有了,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