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笔记本推荐

楼主(2019-11-24):
各位前辈们好,小弟,刚踏入plc编程行业,想咨询一下,我们电气工程师 一般都是使用什么笔记本,麻烦推荐几款,我在各个网站看一堆的广告,说明的都很笼统,以前想选择高配置的游戏本,最后发现,效果不是很好,希望各位前辈推荐几款,由于刚踏入,也不了解这些本的价格,最高1w元,当然价格低满足我的使用也行,小弟打算这个电脑满足刚入plc的使用,能使用个3到四年左右就行,

谢谢大家

网友A:
买一个dell的就行 然后用虚拟机安装plc

网友B:
电气最好用轻薄本 体积轻

分辨率最好是1920*1080 程序内容显示的多

CPU I5 4代以上

内存8G以上

硬盘固态240G装系统和软件,再配个机械硬盘存文件

如 thinkpad的X1C

电气的总跑现场,新本磕碰了心疼,买个二手的就行

网友C:
自己买价格低点没问题,公司买就买好点的。楼上推荐的就OK

网友D:
现在最好买固态  大内存吧  也不贵  不到4000

网友E:
千万不要买联想,买别的品牌都可以

网友F:
买个小米也不错,8000左右

网友G:
独立显卡,固态硬盘,正版软件,具体配置,楼主要用什么PLC

网友G:
软件版本,西门子博图软件推荐

网友G:
安装博图需要硬件电脑配置

网友H:
一个dell的就行 然后用虚拟机安装plc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个dell的就行 然后用虚拟机安装plc

戴尔也是有低配 高配之分的

网友J:
DELL的就是垃圾!!

做工控还是首选thinkpad,要么拯救者也还不错!

不过最关键:你得把操作系统更换为专业版的纯净版,啥旗舰版鬼舰版通通<此处内容被屏蔽>!!

只有在专业版的纯净版那种环境,工控软件才能顺利运行!!

另外:绝对不能安装360的任何软件,360出品必然祸害无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一个dell的就行 然后用虚拟机安装plc

主要还是要配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DELL的就是垃圾!!做工控还是首选thinkpad,...

那是你电脑为垃圾配置!

网友K:
前几年的高端工作站就可以了,无论是3d软件还是编程都还能升任的。

比如Thinkpad的W541 550  二手也就是三千多,价格便宜关键好用

网友L:
不装博图的话,一般的办公本就行了。电气要求不高的。

网友M:
借鉴借鉴,自己多多学习。威威

网友N:
做工控还是首选thinkpad ,T540P用了5年了

网友O:
联想的 E42

网友P:
i5/I7第8代或第9代带H的CPU,最好是不要买带U的,运行内存8G或16G,固态120G以上,显卡没什么太大要求,这样博途能运行,三菱欧姆龙的软件就更不用说了,另外建议买一线品牌,二三线品牌小毛病多,要是在现场出了问题,那就

网友G:
引用 网友J:
DELL的就是垃圾!!做工控还是首选thinkpad,...

---------------------thinkpad,已经走向没落了,

建议选宏碁或者惠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不装博图的话,一般的办公本就行了。电气要求不高的。

AB 对系统配置的要求也挺高的

网友Q:
PLC对显卡没什么要求,主要内存大点,固态硬盘大一些,我之前买过一个THINKPAD W541的二手笔记本,I7,8G,500G固态,用了2年了还不错

网友R:
联想E580,15.6寸屏,8G内存,128G SSD+1T机械,I5 8代,这是我刚入手的。5500元左右。

楼主:
兄弟,我不知道该选谁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dell的就行 然后用虚拟机安装plc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dell的就行 然后用虚拟机安装plc

谢谢老哥,

引用 网友J:
DELL的就是垃圾!!做工控还是首选thinkpad,...

引用 网友P:
i5/I7第8代或第9代带H的CPU,最好是不要买带U...

引用 网友Q:
PLC对显卡没什么要求,主要内存大点,固态硬盘大一些,...

引用 网友G:
安装博图需要硬件电脑配置

引用 网友R:
联想E580,15.6寸屏,8G内存,128G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R:
联想E580,15.6寸屏,8G内存,128G SSD...

对CPU的低压和标压有没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装博图需要硬件电脑配置

对CPU的低压和标压有没有需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安装博图需要硬件电脑配置 内...

最好还是选择标准电压的,标准电压的运行速度快

网友S:
如果有用到ROBOGUIDE或是MCD模块最好还是买好一点的我用小米I7-8750+16G内存+显卡1060

网友T:
做工控还是首选thinkpad ,X200用了8年。内存改为8G,WIN7旗舰版。

网友U:
usb口要多,内存大一点,体积不要太大,有固态启动速度快,必要的话加个机械靠谱,固态有风险,内存越大越好(跑虚拟机吃内存)。外观无所谓,显卡一般吧。最好待机时间长的。目前本人16gddr3 i7 4710mq 480固态msata 1T7200机械 显卡950m 机器有几年了 2个2.0 2个3.0

建议内存起步8g ddr4 主频越高越好 cpu不管i7 i5用标压,固态nvme的吧,性能好,机械硬盘数据盘,安全踏实,再有就是你可以用网盘做同步也好,我的固态掉过盘,追悔莫及。显卡一般就可以,最起码能抗3小时的电池吧。不行就备用电池一块,必要时刻可救命。usb口不嫌多,再有就是新买的电脑都是win10装一些软件比较麻烦,多注意 不行多挂几个虚拟机吧。但是本机安装效果最好。数据值钱!!千万注意! 当然轻便一点最好!屏幕大小无所谓但是要清晰!

嘘,请叫我

网友:
电脑很轻,待机时间长,博图也能带动,不用此电脑画图,编程完全满足

网友V:
有钱配置高点

网友W:
首先,我觉得1920*1080的分辨率非常必要。其次,就是我们肯定会安装一堆软件(画图软件CAD/EPLAN、PLC软件多款、HMI软件多款、机械手编程软件、调试软件、VS软件等等)反正我的电脑240G的固态当系统盘,各种软件装了100G,,多任务运行吧。。建议冲着游戏本买,,,毕竟,性能好,还可以玩游戏。。。。

目前我的电脑是12年买的神舟K580 I7 D5 ,现在早已停产,自己换了1080的屏、换了双固态、加了内存目前8G,,虽然显卡555M的,但是感觉用在工控还挺不错的,毕竟工控不需要太好的显卡。。。

但是玩极品飞车17还算可以把。

所以,你可以按照我这个配置来当作最低配置

预算什么的,自己看

网友X:
菜鸟看看各位大虾的表演

网友Y:
宏碁A715还不错,卖相和配置都行,价格公道,前段时间刚买的。难得的商务本外观,性能本的配置。关键可以自己加装硬盘和内存条。现在很多笔记本内存都是板载的,想升级太难!

网友Z(2019-12-25):
tinkpad可以,2手机就行

网友AA(2022-01-06):
来看看,到时候也买一套

网友AB:
厉害,你是大神

网友AC:
买个二手戴尔E6440  I7高配版2000块,再加个内存和固态,2400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