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型号和三菱型号对应的关系

楼主(2019-11-24):
我以前用的比较多的是三菱的,现在想学习欧姆龙,在三菱目前比较主流的是FX3U,FX5U和Q系列。

那么在欧姆龙中对应的分别是什么型号呢。

就是目前欧姆龙小型机用的最多是的是哪个系列,大型机对应的又是哪个系列。

FX3U对应的是哪一个系列,FX5U对应的又是哪个系列,Q的呢?

请各位老铁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欧姆龙比较近的选型手册谁有可以提供一份吗?

网友A:
看主机价格对比,价格查不多的一 一对应

网友B:
搞个选型手册一看就知道,不行就咨询供应商,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很鲜明对比,价格啥的都可以知道

网友C:
这个需要楼主自己判断,但是FX5U对应的欧姆龙NX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搞个选型手册一看就知道,不行就咨询供应商,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很鲜明对比,价格啥的都可以知道

我的天,为什么论坛不能回复,这里可以。

网友E:
不要去找什么对应,而是需要根据你的要求选用!!

点数512点以下,选用CJ2或者NX1均可,大于512点,当然选用CJ2,偏重运动控制,选用NX1没错的!!

至于普通简单逻辑而且空间足够,320点以下选用CP1H未偿不是性价比高的选择!同时CP1H通过D-Net总线扩展的话,其IO点数甚至做到1024以至更高都可以,不过CP1H的程序容量只有20K,这个限制了他的功能!!

选用任何PLC不要想着怎么替换,而是看你的要求需要配置,程序复杂的,哪怕就是200多点,我也会选用中大型PLC,程序简单的(例如那些简单流水线之类),哪怕上1000点,我依然选用小型或者中型系列的低端型号,

网友F:
程序好像可以转换  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要去找什么对应,而是需要根据你的要求选用!!点数51...

能不用日本欧姆龙的的就不用,那破软件,照西门子差远了

网友G:
注意:大家在技术交流时请使用文明用语不要恶意进行人身攻击

网友H:
小型机CP1E,CP1L,中小型CP1H,CJ2M

网友I:
FX3U+FX5U和CP1H差不多,FX5U自身有内置网口,CP1H没有,不过CP1H扩展板可以插网口。FX5U和3U都能挂脉冲和定位模块,CP1系列的都挂不了。CP1H有带模拟量的型号,自身4个脉冲轴,CP1H没法扩展脉冲,这个很烦人。如果选运动控制类,可以选NJ和NX系列,这俩系列属于运动控制类型的,有专门的编程软件,可以象FX5U一样直接在程序里插入ST程序段。最后是CJ/CS系列和C200系列中型机没怎么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J:
欧姆龙比较简单一些,我刚开始学的三菱,后来学的三菱,各有优点。

网友K:
FX5U-CP2H(现在CP2E已经问世,问过欧姆龙400,后续或许会出CP2H)

FX3U-CP1H

FX3G-CP1L

FX3S-CP1E

网友L:
我想要积分!!!!!正的  我想学习!!!!!

网友M(2020-01-05):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