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程序这两种写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9-11-24):
请教个问题,抛开时间继电器SD,看一下两个图为什么这么写,哪个更好一些,这是上一个写程序的人写的不知道是忘了改还是什么原因写成两种。现在床子偶尔发生信号丢失不干活的情况。我怀疑那个没有SD那句有问题!

网友A:
一个是自动完成立即做置位复位,一个是自动完成延时做置位复位,

这和子程序扫描顺序有关,如果把第一个程序段 放到程序扫描顺序最前头,也能达到第二段程序效果

原作者的意思是当这个自动完成信号有后,下个扫描周期再执行这个操作

其实第一段  只要在上升沿信号后再串个下降沿信号,更方便些 如下

网友B:
通过定时器的延时来确保DBX3.2的信号并非干扰信号。

如果DBX3.2的值并非实时修改,那么下图中的定时器就是多此一举。

HAVE FUN!

网友C:
总感觉1500不容易上手!

网友D(2020-03-04):
感谢分享,又得来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