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半月谈】第2期:讨论PLC编程中的小巧门

楼主(2019-11-25):
小窍门,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工作中,多发现、利用一些小窍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作用。

谈及工控PLC编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思路。尽管编程道路不尽相同,但是结果也许有差异。有些人写出来的程序的确很精简,但是完全满足工艺需求;有些人的程序看起来很冗繁,读起来很费劲。最后可能也会满足工艺要求。

道路都是相通的,不过有些人善于走捷径,有些人不经意走了弯路。

善于利用一些编程小技巧,也许能使得你的工作化繁为简,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当然技巧的得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经验沉淀和只是积累,才可以厚积而薄发。

PLC编程存在很多小窍门,你发现在应用多少呢?

你会是那个巧夫吗?

本期技术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谈谈那些在PLC编程中你使用过的窍门。

本次活动只要分享窍门经验,就有机会获得50~200积分,

如果是图文并茂的好素材,就有机会获得:

1、5~20MP的奖励

2、小米背包、京东卡、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12月15日。

实物图片如下:具体奖品实物为准。

网友A:
一:停止优先的自保回路

当启动常开触点 X1 = On,停止常闭触点 X2 = Off 时, Y0=On,此时如果 X2=OnY0=Off。因为停止按钮比启动按钮 有控制权,所以这是一个停止优先的电路

当启动常开触点 X3 = On,停止常闭触点X4 = Off 时,Y1将得 电并且自保,此时如果 X4=OnY1仍然自保。因为启动按钮比 停止按钮有控制权,所以这是一个启动优先的电路

X11、X12分别启动/停止 Y4, X13X14分别启动/停止 Y5, 而且均有自保回路。因为 Y4的常开触点  Y5的输出回路相串联,所以 Y4的常开触点变成 Y5使能输出的一个条件。如上图所示,如果 Y5要变成 On, Y4的常开中 必须 On

四:震荡电路

 X25=On时,T0开始计时。一旦定时器计时到其设定值,T0常开节点为 On,则 Y13的输出线圈  On;在下次扫描时,由于 Y13输出线圈得电,其常闭节点失电,则定时器 T0复位,T0的常开 节点为 OffY13输出线圈为 Off。当再次扫描时,T0又重新开始计时,如此循环,这样就形成了 输出周期为 nT+Δ的震荡电路

五:闪烁电路

此梯形图用两个定时器组成的一个震荡电路,此电路可实现闪烁指示或者蜂鸣器报警。

六:延迟电路

X30=On,则定时器 T3处于失电状态,定时器 T3对应的常闭节点为 On,所以 Y16输出线圈得 电。当 X30=Off 时,定时器 T3有效。100s(K1000 × 0.1= 100 )后,T3的常闭节点由 On变为 Off,则 Y16 变为 OffY16变为 Off 通过此延时电路被延时100 s.

我写程序,都从几个程序找灵感。

网友B:
   其实各个品牌的PLC、DCS系统,其编程的理论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操作方法不一样而已。

   编程如作画,纸和笔没什么大的区别,主要在于胸中的竹,胸有成竹。

网友B:
我接触到一套德国的设备,其程序写得相当繁琐,1个I/O数据在程序里绕来绕去,主要是分支也很多,一个故障要查好长时间;

   不知道是故意绕,还是和我们的编程理念不同;

网友B:
  我编程有个习惯,喜欢设主控方式编写,主控由启动和停止按钮控制,另外就是连锁信号控制;

  后面的每个程序段都必须引用主控,这样设备启停和紧急连锁停车,较为方便可靠;

  还有急停使用禁止所有输出指令;

不知道其他大侠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C:
编程还是要先自己画个流程图,再根据流程图去编程就会有线可寻。

网友C:
也就是现有规划,在进行实施。事倍功半。

网友D:
有一个逻辑控制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09533_1.shtml

有三台笼型电动机M1 M2 M3,按一定顺序启动和运行

(1)M1启动1min后M2启动;

(2)M2启动2min后M3启动

(3)M3启动3min后M1停车

(4)M1停车30s后M2和M3立即停车

(5)备用启动按钮,和总停车按钮

网友D:
同样功能,可以用这一段代替  是不是事半功倍了

网友E:
回复内容:大神那,几行代码码出来了就

引用 网友D:
同样功能,可以用这一段代替  是不是事半功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到一套德国的设备,其程序写得相当繁琐,1个I/O...

我也见过一些老外的程序,确实是这样一个数据转来转去。后来想明白了,应该是多个人协作编的一个程序,各写各的块,用自己明白的变量名来写,汇总的时候,再把意义相同的变量的值赋过来赋过去。外人看了就晕了。

网友G:
每个人的编程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经过长期的积累,积累一些功能块,那么在项目来到的时候,编程速度会大大加快,我个人喜欢用一些功能块把每个设备的手动完成,然后联锁自动需要自己根据工艺进行编程。下面是一个报警消音的功能块!

网友H:
PLC编程的小技巧,最直接的就是FB功能块的使用,方便又高效,下面是一个报警块截图:

网友I:
小技巧想到2个。1个是常用的重复地方做成功能块。如模拟量的转换。

2是用秒脉自加的方式进行计时,可以不用定时器。

网友J:
电气工程师不是程序员,没必要花大量时间在程序的编写上,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设备动作流程的完整可靠性上。有大量成熟的在实践中反复验证过标准块 标准程序是必要的。

网友K:
先学习了,以后跟项目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技巧想到2个。1个是常用的重复地方做成功能块。如模拟...

确实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气工程师不是程序员,没必要花大量时间在程序的编写上,...

其实如果一个公司没有新项目研发的话,程序固定下来也是好事情。

网友L:
急停不可复位所有输出,急停后机台立即停止在当前状态,轴使能关闭(用安全电路伺服断电),若是单向电磁阀,输出复位,气缸状态取反,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引用 网友B:
我编程有个习惯,喜欢设主控方式编写,主控由启动和停...

网友M:
PLC编程还是主要立足于工艺流程理解基础之上,只有充分理解每一步骤动作流程及工艺过程。首先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把程序看作一个整体,其次再将整个工艺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可以将分部搞成子程序,这样修改维护方便。程序中一定要考虑现场安全,现场除了硬件结构要考虑之外,软件程序部分也要重点考虑。程序的编写需要结构清晰明了,给接手的工程师能快速上手,能用简单指令快速完成的工作,不要搞太多复杂的逻辑(增加程序扫描周期还不利于阅读),有时候某些功能用SCL语言编程会比梯形图更有优势,可以考虑使用。在硬件设计初期,要充分考虑后期可扩展性(不管是现场硬件IO扩展还是与第三方设备通信)。只有经历的项目越多才会越有经验。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编程有个习惯,喜欢设主控方式编写,主控由启动和停...

我也是

网友O:
1、实现相同的功能,每个人的思路不会相同,多留意其他人的程序,吸取好的方式,为我所用。只有自己实践才能真正掌握。

2、闲时给自己的程序加尽量详细的注解,防止过后自己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其实各个品牌的PLC、DCS系统,其编程的理论大...

关键是编程思想,各家编程工具不同,但内核大多差不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编程有个习惯,喜欢设主控方式编写,主控由启动和停...

这个编程思路挺好,条理比较清晰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编程有个习惯,喜欢设主控方式编写,主控由启动和停...

有时可能需要多个主控,一个系统可能控制多台同时或不同时工作的电机等动设备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每个人的编程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经过长期的积累,积...

这个好,把一些常用的东西做成标准半成品备用,而不是到处复制修改,有点子程序的感觉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小技巧想到2个。1个是常用的重复地方做成功能块。如模拟...

秒脉自加有点意思

网友P:
引用 网友O:
1、实现相同的功能,每个人的思路不会相同,多留意其他人...

程序加详细点的注释确实很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急停不可复位所有输出,急停后机台立即停止在当前状态,轴...

是的,也要具体看现场设备的工况,我用这个功能就是确保按下急停后,保证所有输出关断(也是安全考虑需要,使用此功能相当于断电)。

曾经看到一套台湾的设备,按下急停把PLC电源给断了,感觉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程还是要先自己画个流程图,再根据流程图去编程就会有线可寻。

是的,编程前流程规划很重要;

记得有一次写一套程序,结果到现场要求改来改去,最后把之前规划的流程思路打乱,完全是拼凑起来的只能说能用,后来自己都看不懂了,现在想想都烦啊

网友Q:
   我觉得编程很大的技巧是熟悉工艺后要先考虑好程序主体结构,将主程序、子程序合理规划好,尽量将复杂逻辑分块化,这样做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R:
各有所长,皆有其短,集齐各家长于一身,为其所用,明日必成版主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到一套德国的设备,其程序写得相当繁琐,1个I/O...

我接触过他们编写的AB 程序,只能说德国的工程师编程比较严谨,他们的编程思维与我们的编程思维不一样。你要是用惯了他们的程序,理解感觉他们编程还是很好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B:
我编程有个习惯,喜欢设主控方式编写,主控由启动和停...

-------------------------这个还得看设备,特别是气缸。

网友T:
主要还是程序结构规划清楚,通讯/数据处理/手动/自动/报警/复位分部分写,能用功能块尽量用功能块,I/O地址分配好,不要东一个西一个

网友U:
回复内容:是在准备当版主吗?恭喜哦

引用 网友R:
各有所长,皆有其短,集齐各家长于一身,为其所用,明日必...

网友R: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是在准备当版主吗?恭喜哦对: 网友R  各...

兄台说笑了,我是论坛新人,以后还仰仗着各位论坛大佬,版主的活还是交予各位前辈的好。-------------------------

网友V:
回复内容:西门子SCL看不懂.......

引用 网友G:
每个人的编程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经过长期的积累,积...

网友W:
不错,跟着大佬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