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氮储罐的维护保养小技巧

楼主(2019-11-25):
  液氮储罐的维护保养小技巧

  1.合肥液氮储罐在使用之前是应该放入少量的液氮使之预冷,当罐内温度达到了液氮温度的时候,将液氮放满液氮储罐中。要注意拿液氮储罐时要轻拿轻放,防止碰撞挤压,不可以在地面拖拉移动时,要抬起来。不用时液氮储罐要存放在干燥、透风良好的房间,防止湿润。

  2.要随时的检查颈塞和颈塞小沟,及时的除掉颈塞上的结冰,颈塞上不能放置塑料布等等物质,增加封锁性,在保证液氮储罐的使用机能。当发现液氮消耗速渡过快或者在液氮储罐颈口的附近附有水珠、泛起白霜时,即表示罐的绝缘机能失调了,不能保留液氮。液氮储罐内放置标本要做好标记的,取放时要稳、准、快。

  3.操作人员要做到经常巡视,巡视时要观察釜内压力、管道压力、皮圈有无漏气、排水阀是否关严实,倒汽阀有无关紧、排气阀有无关闭。

  以上就是关于合肥液氮储罐的维护保养小技巧的介绍,在使用时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维护保养,不仅能很好的延长储罐的寿命还能,很好的保存液氮,关键还能保障安全。

网友A(2024-01-02):
  1、液氮储罐安装场所应有很好的通风,一般宜安装在室外,四周有栅门,5m内不得有明火、可燃易爆物及低洼处;

  2、液氮储罐有必要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设备和防雷击设备。防静电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防雷击设备冲击电阻为30Ω,并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3、液氮储罐的充溢率不得大于95%,制止过量充装;

  4、压力表制止油,并定时校验;安全阀有必要是不锈钢或铜制,定时校验,严厉去油;

       更多详细关注国内查特MVE液氮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