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你知道多少?参数设定没那么简单

楼主(2019-11-25):
考虑到外给定信号与变频器默认给定信号不一致的情况,变频器厂家为方便用户而设置了变频器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参数。

    大多变频器使用的是基本频率给定线,即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为0-50Hz时,其与外接给定电压或电流信号是一一对应的。

对于任意设定的频率线,假设其给定频率不是0-50Hz而是5-40Hz,而外接给定信号不是O-10VDC而是0-5VDC,这时就不能用基本给定频率线,而需要使用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这两个参数。

    频率增益

    又称频率设定信号增益,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

    如图1(变频器频率增益)。用于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

    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最大时(如10V、5V或2OmA),求出可输出U/f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

    举个栗子,如果变频器的电压给定信号端,要求是0-10V对应输出频率为0-50Hz+,但外部设定信号只有0-5V时,如要保持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可以把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设定为200%。

    偏置频率

    又称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

    如图2(变频器偏置频率)。用于对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调整频率设定信号在最低时的输出频率高低。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偏置频率是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的对应频率。即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一些变频器还可以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

    举个栗子: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任一频率值,这时把偏置频率设定为负值,变频器输出频率会变成0Hz。

    偏置频率一般用频率值或频率百分数表示。

    怎么设定变频器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

    举个栗子,如果变频器要求频率给定信号为0-5V或4-20mA,输出频率为0-50Hz。对于设定信号可以选择的变频器,只需把给定信号设定为0-5V或4-20mA,使0V或4mA对应的频率为0Hz,5V或20mA对应的频率为50Hz就行了。此时的偏置频率就是0Hz或0%。

    有的变频器频率给电压只有0-10VDC一种。

    如图3(变频器偏置频率及频率增益参数的设定示意图)。如果使用1-5V的电压信号给定,就要用到偏置频率及频率增益参数,可先画出基本频率给定线。

    从给定电压Vx=1V,fx=0Hz,可确定频率给定线Ⅱ的起点为A,由Vx=5V,fx=50Hz,可确定频率给定线Ⅱ的终点为B。

    从给定线Ⅱ的延长线可知:Vx=0对应的频率fx=-12.5Hz,也就是最高频率的-25%。

    Vx=10V对应的频率fx=112.5Hz,为最高频率的225%。

    则设定时把最高频率设定为50Hz,偏置频率设定为-12.5Hz,频率增益设定为225%,这样给定信号1-5V电压对应的就是0-50Hz频率了。

    例中用1-5V的电压来与变频器频率给定0-10V匹配,对于5000G11S变频器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信号增益最大设定值为200%,而例中的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要求是225%,只能另外选择其他的频率给定信号。

    总之,因为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各有不同,使用中应参考具体说明书来选择给定信号,避免发生不匹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