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简单运动控制模块工具

楼主(2019-11-25):
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安装的是这个版本的GX Works2。image.png

网友A:
一个独立的伺服参数设置软件,可以在官网上下载,安装完后就能用了

GX Works2不包含这个软件包

伺服软件MR-Configurator2

官网下载链接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detail/5b3077fc3ed1896dd4cc5ede

网友B:
没有安装提示软件  这是要单独安装的

网友C:
伺服不能用PLC编程软件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伺服不能用PLC编程软件调试

不用,需要专用的伺服调试软件

网友D:
也可以看看这个软件

https://mitsubishielectric.yangben.cn/assets/detail/5b553a72e4040f68ccc996f1